ORCAD生成网表导入到PADS2007的问题

楼主(2011-03-30):
我用orcad生成网表导入到pads2007中去,为什么元件名称不显示呢?

网友:
颜色设置里面的选项有没有开啊,另外最好是附张图片,要不很模糊啊

网友:
可以參考這篇文章
使用PADS 为元件添加元件参数值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4697-1-1.html

网友(2011-05-02):
我也出现过那个问题,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
补充一下  有的元件有  ,有的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