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画的pcb成这样 怎么修改

楼主(2011-03-30):
怎么修改成原先的模样啊
ad09

网友:
ruls设置发生了冲突,才会这样

网友:
同意楼上,可以drc检测下,找到问题,解决问题。

网友:
线距的问题
DRC一下 再说

网友:
先取消所有错误报警,然后从新drc,再看错误提示

网友(2011-05-03):
先DRC,在 rule

网友:
每当你画PCB时候,在原理图改动然后重新update PCB from schematic 时候,会在PCB上出现一个红色透明的方块,删除红色透明方块后就不会出现报错。还有画图时候不要出现直角。封装中丝印(topover layer)不要和焊盘重叠。

网友(2020-07-30):
删除一些线重新走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