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出光绘奇怪现象

楼主(2011-03-30):
我用allegro画的板子,所有的焊盘我都设置了soldermask层,可是在出光绘的时候,有些焊盘有,有些没有,谁遇见过这么奇怪的现象,请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是不是库里放错层了?

楼主:
    你指的是哪个库

楼主:
    我都查看过了,焊盘设置都一样,能够影响到这个的应该只有焊盘吧,其他地方我实在找不出问题

网友:
    没见过这个现象,不过你再确认一下出gerber时顶层和底层的选项是不是把soldmask层都选了,如果在都选择的情况下出这个问题还真不知道原因。

楼主:
    都选了,现在的问题是有些焊盘有,有些焊盘没有,但是我所有的焊盘都设置了soldermask层的,出现这个问题相当奇怪

网友:
    要把BRD发上来看一下才知道,,!!

网友:
    99%是你的焊盘设置问题,把文件扔上来检查一下。

楼主:
    不好意思,麻烦各位了,问题我已经解决了。原因是我在做工程的时候随时备份了,但是修改的时候我直接在备份文件里修改了,而库路径还是指向原来的地方,所以怎么也更新不了,呵呵,谢谢各位了,同时也希望以后谁在做工程的时候认真点,别犯我这种不应该犯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