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为什么有的PCB设计top层不灌铜?

楼主(2011-03-30):
           如题,为什么有的PCB设计top层不灌铜?这样做信号完整性比较好?EMC 呢?

网友:
贴个图上来具体分析。

网友:
如果顶层元器件过多、过密,大面积铺铜也被分割的很严重,没什么意义;在MCU、SRAM等芯片正下方铺片地比较好;如果顶层器件少,走线少,可以考虑大面积铺铜;

网友:
中间有地层吧

网友(2012-09-10):
被分割的地,就象是许多个天线,辐射或接收辐射,因此有的板就在表层不铺铜

网友(2013-03-26):
处理不好易形成天线效应,考虑对地过孔的安装密度问题(根据信号波长及谐波),是否可以减弱这个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