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帮小弟解释一下这个要求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3-30):
求教高手了

网友:
这是DDR的走线长度要求.

时钟走1600mil,误差+/- 5mil

数据线走1500mil,误差+/-10mil

地址线和控制线走1700mil,误差+/-30mil

同一组线之间的间距要用5mil.如地址线之间用5mil.

地址线与数据线之间的间距要用15mil,就是3倍线宽间距.

楼主:
,麻烦解释的清楚一下,比如说XPAADDR[0:14]是指XPAADDR0到XPAADDR14所有的网络吗??那网络里面有很多过孔的,那1700mil是指所有的加起来还是单独两个原件之间的距离|?

楼主:
    问题是总长的话就算是直线都不可能那么短的啊

网友:
    麻烦解释的清楚一下,比如说XPAADDR[0:14]是指XPAADDR0到XPAADDR14所有的网络吗??

是.

    那网络里面有很多过孔的,那1700mil是指所有的加起来还是单独两个原件之间的距离|?

    这是指CPU到DDR之间的长度.

楼主:
    那应该怎么去设置呢??

网友:
    在router中设置等长规则 详细请看router教程

网友:
    真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