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將ORCAD 16.3 轉9.5

楼主(2011-03-30):
各位大佬,請問怎樣能將orcad 16.3檔 轉成9.5能開的檔案?SAVE AS只能輸出16.2版的DSN檔....

网友:
印象中 OrCAD 16.2 ~ 9.0 的檔案文件是屬於同一個格式, 所以理論上來說 save as 16.2 的文件, OrCAD 9.5 應該就可以被打開.

网友:
不能往下兼容的…试试导成其他格式 转换方式吧

网友:
save as成16.2的版本就可以了,我用9.2的版本已经打开试过,谢谢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