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CBM LP calculator创建封装到ALLEGOR里面,丝印都有,就是没有PAD,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1-03-30):
用PCBM LP calculator创建封装到ALLEGOR里面,丝印都有,就是没有PAD,请高手指教?是不是版本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期待解决

楼主:
是呀,你是什么版本,我是LP 10。2    ALLEGRO 是16。2 15。7都是这问题

网友:
不要把allegro的路径path改了!!!

网友:
见上图padpath不要把默认的路径删除了,其它路径也是一样。

楼主:
这个路径删掉了,可是不知道它默认的路径在那儿了,找不着了,请告诉一下,谢谢

楼主:
谢谢楼上的高手,搞定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