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legro中要如何互换层

楼主(2011-03-30):
由于设计后期,需要对换allegro叠层,比如六层板,第二层与第四层对换,大家是如何做的!请高手指教!

网友:
    比较方便的是写一个skill整合一下手动的步骤,不然就按楼上的方法手动change+Z-copy。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合适的SKILL 借鉴下,谢谢

楼主:
    哦,skill还不会写,只能手动来了,谢谢大家!

网友:
    Z-COPY可以做这个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