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教:C型焊盘制作

楼主(2011-03-31):
我在pads LAYOUT中已经将板子画好,因为要过波峰焊,现公司要求插件零件的焊盘做流锡槽,不知道怎么去做,不要说先画铜皮形状然后组合什么的,有什么好办法批量修改。谢谢,在线等

网友:
期待有人回答

网友A:
木有听说过“流锡槽”。。。。你过波峰的板子多大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木有听说过“流锡槽”。。。。你过波峰的板子多大尺寸?

就是焊盘孔环有个缺口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过波峰有什么好处?可焊性和可靠性会降低吧?

网友:
这个C形,我只知道画圆环,别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
防止连锡的,例如直插的排阵,过波峰焊可能会连锡

网友:
在所有DIP器件的封装焊盘上,在某一层,如18层加上一横.

出光绘时单独出一个18层,请PCB厂家配合你作蚀刻.

网友:
在底層畫一直線銅皮重疊在焊般處,將畫的銅皮屬性放在絲印層。出板出來就是白油蓋住焊盤了,蓋多少你自己可以定。

网友:
还是jimmy的方法好,这样做出来的封装layout的时候不会出问题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又学了一招,不过JIMMY说的和做防止连锡的大面积丝印的方法有点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