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er cis DCR报错,求解.

楼主(2011-03-31):
Checking Electrical Rules
Possible pin type conflict U1,A6 Output Connected to Bidirectional Port
提示这个错误 是我画总线的时候出现的.我总线连接线的net alias name不对?还是什么别的错误?
请教了.

楼主:
没人知道吗?在线等..TKS

网友:
應該說是你建立元件庫的 PIN 的屬性, 有依照Datasheet所說的去設定雙向輸出 (尤其是MCU) , 當雙向的 PIN 接到一個只有輸出PIN (例如 GIPO PIN 接到一個輸出PIN ), OrCAD DRC 會顯示警告.

這警告其實可以在 DRC 裡面 ERC matrix 去設定忽略(不要W 和 E), 要不然就忽略不管這個警告.

网友:
補充 DRC Matrix 圖片.

楼主:
多谢,jacklee_47pn 的答复!
那这样我是否是把总线的 PORT OR OFF-PAGE 设置为 passitive可以避免这个错误吗?

网友:
其實這要整體性的考慮, 不是只有單純修改 PORT 就可以解決, 另外也要注意元件的 Pin (properties). 只要一個環節有問題, DRC 都會出現線警告.

通常有許多人, 會將 PORT 或是元件庫裡面所有的 PIN 都設 passitive , 這樣就永遠不會出現這個警告, 但是相對的不會真實的檢查出真正的接錯(例如:兩個PIN都是 input 沒有 output).

印象中 OFF-PAGE 沒有 input/output/passsitive 這個的 property 可以選擇.

楼主:
问题已解决.TKS.
另一个问题了: 在画地址线的时候,连BUS busentry时,place wire时候,接到IC 一端的时候会有2个重复的junction(点不掉).而且在拉动wire连接时出现惊叹号.IC的pin property跟总线port属性已设置好.

网友:
沒遇過這個問題, 上傳文件請大家幫忙吧.

楼主:
问题如图。求帮助了。TKS

楼主:
此问题没有人进来给指点下吗?

楼主:
问题没解了吗?

网友(2011-11-15):
是否只要元器件封装对应时就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