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最后放置地孔的时候总有几个显示错误?

楼主(2011-03-31):
为什么最后放置地孔的时候,同一排的地孔在进行连接性验证的后总是显示一部分地孔连接错误?

网友:
你检查一下你铜箔的属性

楼主:
先放的过孔,然后在上面画铜皮置于Solder的

网友:
    是否是07版

网友:
    确认一下你的版本是否为pads2007sp1

楼主:
    07SP2的啊

楼主:
    2007SP1和2007SP2有明显的区别吗

网友:
    你请别人用sp4或以上版本帮你检查一下.

    这两个版本害S人

楼主:
    SP4和SP2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网友:
    请问是怎么知道是sp1 还是sp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