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滤波电容和去耦电容的区别,以及用法!

楼主(2011-03-31):
请教滤波电容和去耦电容的区别,以及用法!谢谢大侠们

网友:
关于电容的理解
电容的本质就是储存释放电荷。
高速电路设计中电容的作用有:电荷缓冲池高频噪声的重要泄放通道实现交流耦合
电荷缓冲池——当外部环境变化时,电容中的电荷能被迅速积累或释放。由公式ΔU=ΔQ/CΔU
表示电容两端电压的变化量,ΔQ表示电容两端电荷的变化量,C为电容值)。当外部环境使驱动器件的工作电压增加或减少时,电容通过积累或释放电荷吸收这种变化,即将器件的工作电压变化转变为电容中电荷的变化,从而保持器件工作电压的稳定!
高频噪声的重要泄放通道——对高速运行的电路而言,无时无刻不存在状态的转换。这种转变将在电路产生大量的噪声等干扰。从频谱上看,这些干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处于有效信号的2次、3次等倍频频率。的电源的路径上要将这些干扰泄放到相对稳定的地平面上,以免影响器件工作。由Z=1/jωC,当频率较高时,电容表现为低阻抗,因此,可将电容作为高频噪声的泄放通道。
实现交流耦合——当两个器件通过高速信号互联时,信号两端可能对直流分量的要求不同。这种情况需要将信号所带的直流分量在到达接收端之前滤除掉,即隔离信号两端的直流分量。基于电容通交阻直的天然特性,以实现信号的交流耦合。
滤波电容的作用机制是为噪声等干扰提供一条低阻抗回路,在噪声频率点上要求电容的阻抗较小,即当噪声频率落在谐振点附近时,滤波效果最好。滤波电容的并联以展宽低阻抗频带时,不仅要考虑容值的搭配,还要考虑封装的搭配(参考电容的等效模型)。多个型号的电容并联时,虽然不能展宽低阻抗频带,但是可以减小谐振点处的阻抗。
去耦电容其作用一是电荷缓冲,提供电源的小池塘,二是为高频噪声提供就近的泄放通道。
旁路电容其作用是为前级(如电源模块的高频噪声等干扰)提供一条道地平面的低阻抗回路,以避免这些干扰正在高速工作的器件。
   从上分析看出,去耦电容路电容没有本质的区别,从应用上说,依据公式Z=1/(2πF*C),其F是器件的工作频率,他们在高频下都是为电路中的干扰提供一条流回地平面的低阻抗通道。
多多指教!

楼主:
谢谢了,你很强大

网友A:
滤波和旁路本质上就是去耦,电源旁的电容基本都可以理解为去耦,所谓的去耦,就是把扰动的部分去掉,留下稳定的直流成分,这个是直观的结果,具体来说应该是把扰动的部分先存下来,再缓和的释放出去,即电压高的时候储能,电压低的时候放能,实现输出电压的稳定。事实上没有去除什么。

与之相对的就是耦合电容,串联在高速信号或交流信号上的就是耦合电容,目的就是利用电容的交流阻抗低,直流阻抗无穷大的特性,将变化的部分,也就是信号有意义的部分提取出来,而滤去直流的偏置,以便在电容后端对取出的纯交流部分加入我们所需要的特定偏置,或者说不加入偏置,只对我们所需要的纯交流信号发达,而不需要去放大无信息的直流成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和旁路本质上就是去耦,电源旁的电容基本都可以理解为去耦,所谓的去耦,就是把扰动的部分去掉,留下稳 ...

谢谢

网友:
5#好直观,谢谢!!!!

网友:
一般来说,涉及到高频线路的,by pass电容,一般为0.1uf,而de-coupling电容则比较大,常见值为4. 7uf,10uf或者更大,而作为filter电容,常见值是0.1uf,但这个就不好说了,比如主板CPU旁边那么多个电容,北桥,南桥旁边也有很多电容,大多是做滤波的,这种可以参照相关芯片的datasheet,上面有推荐线路,个数可以根据ripple current的大小来计算出要放多少个电容

网友:
很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