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盘画完怎么这个样子

楼主(2011-03-31):
请问是哪的毛病

网友:
放置的孔加了偏移量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有在pcb editor里面才能加偏移量吧?我没加啊
pad designer里面想改都改不了了

网友:
    您應該是在Pad_Desginer 的 Offset 有設定到才會偏移喔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找到了。
是我先c了一个封装的文件,但是由于某些原因什么都没画中途就保存了,结果提示我可能会有异常,我也没理他。没想到异常就是这个。后来我把封装删掉重新c了一个就好了。

楼主:
    不对,不是那问题。又试了一遍还是不行。现在能确定的就是在pcb editor中没有画对

网友:
    如果是重新画的还是用原来的名字,那么在pcb中需要更新封装才能正确显示的。
    这个问题应该没那么复杂,细心查一下吧。
    你用哪个版本做的,不行把你封装放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