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在ROUTER里面测量走线的长度???

楼主(2011-03-31):
诚心求教怎么在router里测量走线的长度,最好是简单点的方法,不要是一段一段测量然后加起来
还有为什么我会出现下面图中的问题???我设的单位是mil,一段可以显示长度,相连的两端就显示28000了

网友:
打开工具栏上面的spreadsheet,然后选择一条网络或者pin pair就可以看到长度了

楼主:
问题是我要看的不是整个网络的长度,是其中的一段的长度

网友:
你要做等长,不就是几个pin pair加起来的长度吗?看pin pair就可以了

网友(2011-06-17):
没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