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安装孔制作

楼主(2011-03-31):
我是新手,电路板的安装孔如何制作呢?有哪些方面需要注意的?谢谢!

网友:
或者在原理图上加上定位孔的封装,或者把PCB板框+定位孔做成一个机械封装。

网友:
直接在PCB版上加机械孔place——manually——mechanical symbo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