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元件位号的自动标注的求助

楼主(2011-03-31):
各位大侠,我是菜鸟,求指教。
我在用allegro Design Entry HDL 画电路图时,使用$Location设置属性的方法来实现位号自动标注的。但是我发现有些元件不能实现元件位号自动标注,那些自己制作的或者用orcad Capture转换过来的元件可以成功自动标注,但哪些用Design Entry HDL 自带元件库(例如,RF_comp_lib和stand)里的元件,就不能实现自动标注。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关于hdl自带库的元件,你编译下就行了。它需要和allegro同步下才能把显示path属性改为显示$Location属性。
我还没找到更好的方法。

网友:
谁会啊,指点一下吧,谢谢!我也想知道

楼主:
高手呀,你有没有与编译相关的教程。。。。能不能详细说一下如何编译hdl自带库的元件,使其与allegro实现同步????
再指点一下嘛!!!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