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走线变成铜

楼主(2011-03-31):
如何把走线变成铜,之前看到过别人做的板,不知道如何改.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选中网络,右击选择 convert to chamfered paths,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截图看看,我选中网络后,右键,没有看到你说的那个

网友C:
二楼说的是pads9.0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楼说的是pads9.0的版本.

哦。。。我现在还是pads2005呢。落伍了。。

楼主:
2005/07呢???无此功能??/

网友:
在阻焊层上重新描一次,一个问题是很难把两层线描得重合

网友:
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要转成铜这样做,是要露铜吗?按照2楼的做法转过来的铜是在当前层,如果要露铜处理是不是要转到SOLDER MASK 层呢?期待解答。。。。

网友(2021-04-03):
请问一下,转成铜后,还可以转回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