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HDL中电阻元件的电阻值????

楼主(2011-03-31):
本人把orcad Capture中的Discrete.olb元件库的R元件转换到Design Entry HDL ,再设置其属性如下图所示:

发现在属性Name栏中的下拉菜单里并没有发现RESISTANCE,大家知道怎样办吗?怎样去设置R的阻值?是否点击ADD在name栏添加RESISTANCE属性,在Value栏填入欧姆值(例如50OHM)???
与此类推,设置电容值是否增加CAPACITANCE属性?电感值是哪个属性?还有晶振频率是哪个属性呢?
另外。上图中出现了 IMPLEMENTATION-PAT属性和IMPLEMENTATION属性,这两个怎样设置?

希望各位高手指点。。好人有好报。。。

网友:
  给你一个例子,其实HDL里面除了一些系统内定的参数外,还有一些是可以自定义的,他们本身只是一个备注记录而已,供出BOM用而已,不带任何电气属性.

网友:
像阻容器件等一些具有相同symbol的器件,这些属性,最好是在 part developer 里面的part table  files里面 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