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esign capture中的这个功能从哪实现,谢谢

楼主(2011-03-31):
请问Design capture中的这个功能从哪实现,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不到你说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啊 又知道了些事  我的之前的overridable就是默认的yes。不知道为什么。我是希望我package后,我更新过的symbol valuse 自动更新到原理图。

网友:
选择adcanced里面就看到了,overridable选择yes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不是我找错地了,没找到你说的那个,帮我看看附图。O(∩_∩)O谢谢

网友:
在library manager里面,propertise definition里面看看你的value的属性有个overwrite 是否为yes,要设置为可覆盖才能更新你的symbol的属性值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说package会自动吗?可是我的好像都没改,比如我改了value值,package后都不更新呢。你的可以吗?

网友:
我记得package的时候有update pdb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