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2走线双击不了

楼主(2011-03-31):
protel导过来PCB文件,pads9.2内层走线时双击出错。顶层无问题。打开别的文件

网友A:
你双击是要准备干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双击是要准备干什么呢?

当你走完这条线后发现需要修改,点中走后要又击才完成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右键单击,有几个选项,选择net或者pinpairs可以修改;
不同的选项会有不同的后果。

楼主:
我不明白你所指的功能,我是说刚走完的线要重新走一次,双击就完成了。但双击不行出错

楼主:
从低层按F4无法执行(L也不行),从顶层到低层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