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公司的芯片cc1101模型

楼主(2011-03-31):
cc1101的spice模型,或者ibis模型,哪位高手有啊,在做speed 2000仿真时要用到ibis模型,这个很郁闷,在官网上找了好几天也没有找到。

网友:
这个需要做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不可以啊 ?

网友:
CC1101是MICROCHIP的RF IC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的,是ti公司的.请问为什么不需要仿真呢》?

网友:
原本是MICROCHIP的,被TI合并了,RFIC,你用PSPICE仿真什么内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用他仿真过吗?你仿真的是什么?我想仿真时域上面的一些性能,可以吗啊?

网友(2011-06-08):
回复 网友B:

RFIC你时域上面的仿真什么?
一般这个人家仿真外围的阻抗匹配
因为是RF,所以仿真一些外围的RF电路

网友:
我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以前做RFID模块的时候,RF工程师都是用ADS做与天线连接匹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以前建立过IBIS模型吗?信号完整性仿真有可能在rf的前端实现吗?

网友:
没做过IBIS模型
这个IC,我记得是有SPI口与MCU通讯的吧?
你是做这个SI?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你说的很对,我是做通过spi连接mcu和cc1101。我想仿真下射频前端的si?或者整体的,不知道可行吗?

网友:
不太可行,而且我觉得没必要啊,你SPI与MCU之间距离很长?如果不是的话,我觉得是没什必要哦,你再问问别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能帮我画个范围吗?就是那个需要仿真信号完整性的仿真?在射频方面的。就是说什么情况下需要进行相关的仿真?什么情况下可以用到ibis模型级别的?

网友:
这个范围我不能给你随意的订,因为我不是专家,即使是专家也不能这么肯定
但是射频的话,一般都需要仿真与天线方面的功率最大(阻抗匹配),信号完整性我就不确定到底如何才需要仿真了,你可以到信号完整性板块问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很感谢

网友(2011-08-29):
有点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