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公司的ibis模型

楼主(2011-03-31):
TI公司的ibis模型怎么没芯片cc1101的模型啊?具体的芯片模型怎么找啊?在官网的集中库中也没有找到?我应该怎么办啊?然后我要用它在sigrity的speed 2000软件上仿真,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
在ti公司官网上找了,如果找不到, 那就没办法了,跟厂商联系下,看他是否能提供模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能告诉我什么样子的芯片要ibis模型吗?像我这款是不是要ibsi模型?在ti官网上没有找到……

网友:
做仿真不是说每个芯片都要ibis模型的,就是我们有什么模型就用什么模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模型都没有,spice也没,你会用speedxp  suite吗?我用他来仿真的,结果不理想……你会的话帮我看看

网友:
如果什么模型都没有的话,就没办法做了。仿真的实现是建立在模型的基础上的。

网友:
不好意思,我们这边没办法上,你可以看你软件的帮助文件,说不定可以找到答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模型就根据数据手册自己建立模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芯片的话,就没办法自己建,如果是简单的器件,如电容,电感等可以自己建,有的晶体管需要很详细的参数,模型才准确,如果器件datasheet上有很详细的话,也可以自己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