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ximum neck length

楼主(2011-03-31):
布线的时候老是出现这种错误,请问我是应该把它改的尽量大些,还是他的大小也是有讲究的?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2011-06-23):
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了么?我出现了min neck width 的DRC错误,怎么办?

网友:
可以尽量改大些把DRC消掉, 我们一般1000MIL以内,有些BGA routing guideline上也有,可以找找.

网友(2021-08-20):
    我也想知道,期待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