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时遇到的棘手问题

楼主(2011-03-31):
原理图做了比较大的修改,做完eco后有两个情况:
(1)用router无法正常打开(在打开34%就挂掉了),用layout是可以正常打开的
(2)将上面的文件跟最新的文件做对比(再次ECO,正常的情况下是提示no difference found),在进度为1%时软件就没有响应了。
有没有哪位大侠遇到过这种情况,请帮帮忙,非常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希望高手指导指导!

网友:
导出低点的版本,重新导入后,进行数据修复:键入I,回车

网友:
或者只能贴线和贴布局,贴到以前版本上再修复。

楼主:
谢谢jimmy,是数据库的数据有损坏

网友:
PADA对版本的兼容经常有莫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