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差分规则?

楼主(2011-03-31):
请教一个问题:如何在pads  LAYOUT 设置差分规则?我在PADS Layout设置了,但是在Router却不能实现,
高手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
怎么又看到你了?哈哈  你在router里重新设置下

网友:
    是不是没设置好呢
设置好了的话    在Router中点下

楼主(2011-06-03):
    嗯嗯,我试试看

网友:
    不行就再设置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