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楼主(2011-03-31):
spacing 规则设置问题,比如我设置正常的line to line spacing 是10mil。但是有先地方10mil过不去。必须把line to line spacing 设置的小一些(如5mil)。就是说一个网络设置两种line to line spacing规则,所谓的复合规则。

网友:
复合规则要考虑优先级!

网友:
没搞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要问什么?

网友:
可以通过设置特殊规则区域解决你的问题。setup——constraints然后添加constraint areas,对应设置你需要的规则就ok。

网友:
4楼说的对,设置特殊区域的约束,约束不同间距规则,在特殊区域内按此区域的约束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