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以下16.3 区域约束规则设置是怎么设置?

楼主(2011-03-31):
请教以下allegro 16.3 区域约束规则设置是怎么设置的,15.7里有,但是16.3中不知道怎么设置。谢谢了

网友:
常用铺铜命令划区域,
画的class设置;
 指定铜皮——指定reign,输入名称,回车,再去约束管理器设置相关约束参数即可!

网友:
貌似,现在的约束设置更复杂了,有高手有快速设置方法不

网友:
163的约束规则已经很简单和人性化了,主要是你要去了解约束管理器的设计思想!

网友(2011-05-10):
一样迷惑啊

网友:
2楼正解,5楼的更给力

网友(2011-09-01):
这个讲解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