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常用二极管型号及其应用范围

楼主(2011-03-31):
请教下高手常用二极管的型号及其应用范围!!!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二极管按用途分类,一般有:(1)检波;(2)整流;(3)限幅;(4)调制;(5)混频;(6)开关;(7)放大几种作用,型号按用途搜索很好找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請問 flysky , 二極管如何作放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