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RCAD问题,layout怎么启动不了?如何正确启动?

楼主(2011-04-01):
请教大家个简单问题,orcad如何正确启动?我怎么启动不了?还有如何建立ORCAD的封装库,请各位大侠指点,谢谢!我是新手啊!

网友:
不能启动?有什么提示没?没破解好?

网友:
在本論壇和(orcad資料區)上有許多培训教材和教程, 有空多看一下,  大有幫助.( S4 r0 [0 y4 J$ H4 `
https://www.eda365.com/forum-42-1.html

楼主:
就是怎样启动LAYOUT ,是直接生成LAYOUT还是用其他方式打开LAY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