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3软件,不能做元件

楼主(2011-04-01):
pads9.3软件,不能做元件,不能保存(只是在做元件里不能保存,其它设计原理图和PCB时,能正常保存,也不画2D线和复制/粘贴。不论坛里有人说PADS9.3软件不稳定,这种现象是属PADS9.3软件不能稳定。

网友:
还没装过,先占个位置,等待指导

网友:
你是DEMO版吧?

网友:
我就是用的9.3画板的 没有你讲的问题

网友(2011-11-09):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咋办吧& y( d9 Q5 c, n

网友:
我以前装W7的时候PADS9.3不正常,后来装XP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