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元件编号问题

楼主(2011-04-01):
cadence cis capture 中,复制其他工程中的原理图文件,如何保持元器件编号不变?
附注:(1)本原理图元器件编号已设置为‘?’
            (2)option选项中 preserve reference on copy 已选
盼高手解答

网友:
源原理图中的编号只要不跟目标原理图中的冲突,编号是不会变的。
也就是说,无需做别的操作。
复制后别再画蛇添足去更改复制过来部分的编号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