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模块电路-这两个电容作用

楼主(2011-04-01):
如图C82和C83作用,为什么没有接到USB-gnd上面呢?
请指教

网友:
usb插座的vcc和gnd要串联磁珠,就是你这个图里面的FB10和FB11
这两个电容应该是差分信号线的滤波电容,容值小滤掉高频干扰吧
我个人觉得这样的滤波电容的地最好不要再连到系统内的USB-GND了,连到插座的地会避免把干扰带到系统内吧
我自己分析的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
另外 一般情况下DP DN会串联一个22欧姆的小电阻。DP,DN也会有区别的接个上拉,这样在DP DN线上初始电平会有区别,mcu就可以判断是个HOST还是SALVE设备

楼主:
本原理图及PCB在其他板块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2680-1-1.html

我个人理解:
为什么要出现了GND和USB-GND两个地?

USB-GND和GND相比,比较不干净;

连接到USB-GND的元器件为:

EC21,C94:去耦电容,起储能、滤除RF能量作用

VR2、VR3:ESD抑制器,防静电,滤除瞬态电压及瞬态电流影响

D15:TVS,滤除瞬态电压

连接到GND的元器件为:

C82、C83:滤波电容?具体作用目前不是很确定,认为他除了滤波外应该还有调节阻抗作用,理解不到位的,请指教

综上:因为有瞬态能量导致把这一模块电路分了两个地,中间用磁珠相连,达到了减少接口外面的噪声对内部电路的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
此图是我直接用原来的原理图生成的,应该存在小的问题:最右边那个地应该是USB-gnd,但是他用的图标却是GND的图标
即原作者存在小小的粗心造成

网友:
很多图中 却是是没有区分这两个地的   但是我觉得一般usb电路做的都比较简单,一般差分线短的话没必要阻抗匹配吧   只用电容能起到阻抗匹配作用么?
其他器件的作用你说的很对
你的综上结论减少噪声说的也对

网友:
呵呵 那个标号 我也纳闷了一会 呵呵    你直接在RJ45的GND上接一个磁珠和小电容并联到地就可以  拉的远了  容易迷惑理解

楼主:
个人总结,请高手指点

66.84 KB, 阅读权限: 9, 下载次数: 80,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
本人认为电容的作用是消除ESD,使USB讯号在接入瞬间静电快速导入大地。不接USB的地是为了不让杂讯干扰到USB的地。

网友(2011-05-23):
现在我一个USB鼠标,因为电源的干扰,导致了鼠标在旁边电源的开关时会掉线.  这个应该是电源开关产生的尖峰对USB产生了干扰,请问各位,对USB电源的滤波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网友:
学习一下,这块好像:滤波、ESD防护、信号时序调整等作用都扯得上关系,但不知以哪种为主,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 一般情况下DP DN会串联一个22欧姆的小电阻。DP,DN也会有区别的接个上拉,这样在DP DN线上初始电平会有 ...

MCU判断主从设备是通过第四脚ID脚判断。接22R电阻,是与阻抗,EMI有关的。有的用工模小电感(有的叫工模磁珠)
另外,这里电容作用是滤除高频成分,与EMI有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USB信号线上面最好什么都不要串,看过intel的一遍文章中提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