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里面的标签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1-04-01):
在示波器里面有一个label的选项,这个是做什么用的,是不是将一系列设置起一个名字,下次就可以直接调用了

网友:
Label 應該是去設定顯示於螢幕上每一軌的名稱, 方便截圖輸出之後的辨識. 否則時間久了,截圖多了, 每張的圖裡面 CH1 是哪根信號? CH2 是甚麼信號? 誰會記得啊!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