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管脚滤波的问题

楼主(2011-04-01):
我设计过的一块板子,由于尺寸和器件安放的限制,我的ic滤波电容没办法放在管脚附近了,请问高手,如果我将电容放在芯片的边上,尽量靠近,那样的话有没有必要,对它的滤波影响有多大,希望高手给点意见。

网友:
我觉的对于关键的引脚有改要把滤波电容尽量靠近些,其它的可以根据自己PCB的空间了,什么是关键的,就要看你的板子的频率了。

网友:
as close as possible

网友:
    最好学个软件看看是否要靠多少近才可以

网友:
    越近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