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bis模型如何转换为dml

楼主(2011-04-01):
最近比较郁闷,小弟刚刚学习cadence仿真,cadence不支持ibis模型,必须将ibis模型转换为自己识别的DML才可以用,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转换,我只知道15.2的转换方法,16.3不知道如何转换,希望大虾们可以指点一下啊。

楼主:
当我点击下面的 translate按钮后,根本不能转换

楼主:
提示如下:意思是问我想不想编辑它

楼主:
我用的是CADENCE16.3 ,我点击YES 出现了IBIS编辑窗口

楼主:
但是 我只是想转换为DML文件啊

网友(2011-06-28):
用cadence下的Model Integrity打开IBIS模型,右击点IBIS to DML就会自动生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