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怎么布

楼主(2011-04-01):
刚画第一块板子,4层,第三层是电源层,有三种电源,5v,3.3v,和经过3.3v滤波过的电源,电源线是不是就打埋孔就近穿到相应的电源shape上?还是有其他的布法,还有地线,地线也是就近打埋孔到地层吗?

网友:
1.你的主要的零件摆在哪一层,就把邻层设最好电源层为GND,并用整块铜箔铺设注意正负片之分
2.电源在保证电流的情况下,应有足够的面积,所以建议最好电源也用一块铜箔,其他电源用走线方式链接,但要注意线宽。也也应注意正负片之分哦

网友:
两种电源的板子竟然还要四层

网友(2012-12-11):
    电源布局,要看芯片手册,按照电流的路径去布,有些芯片有参考布局电路,尽可能根据参考布局去做,这是最好的。

网友:
    埋孔的制作难度较大,价格也会较高,最好是改一下

网友:
    如果你的电路板不是高速板,是不是考虑一下3#的话,通孔不行吗?你的板子信号线很多吗?

网友:
    有必要用埋孔不?通孔就OK了..

网友(2013-01-12):
    4层板非常好处理了 间距设好 布局 说起来是容易 可是那要看你最窄处的那块间距点 如果6路电源以上的话 那才是有些难度的 不喜欢看那些一堆理论 还是实用主义最有用的 因为看了许多理论 搞出来什么样子 同行们都有数的 真没把握那就想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