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有几种理方式

楼主(2011-04-01):
各位请教一个问题,VIA塞油和盖油是不是一回事,除了处以上说法还有没有别的处理方式??各位情指教

网友:
塞孔+完全盖孔 也算一种吧

楼主:
o  谢谢  现在的设计把soldermask层的VIA拿掉了 这样可以吗??

网友:
不懂最后一张图,完全把孔盖住为什么不好?为什么会有气泡?

网友:
回复 网友A:

焊接时的高温高热使soldmask膨胀并产生气泡,减弱了阻焊的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