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Allegro 16.3和PADS 9.2冲突解决办法。

楼主(2011-04-01):
    问题现象:如果同时安装cadence allegro/orcad 16.3和pads 9.2后,
    运行“Design Entry CIS”都提示找不到msvcr90.dll。或报runtime 错误。
    解决这种冲突问题的方法如下:这个是环境变量path引起的。
先装PADS 9.2后装Cadence Allegro/Orcad 16.3会导致启动路径默认为mentor的文件路径,
将系统环境变量下面的系统变量path中mentor相关的都调整到后面就可以了。
    例如修改前PATH内容为:
D:\MentorGraphics\9.2PADS\SDD_HOME\common\win32\bin;D:\MentorGraphics\9.2PADS\SDD_HOME\common\win32\lib;%MGC_HOME%/bin;%MGC_HOME%/lib;%MGC_HOMEBS%\bin;%MGC_HOMEBS%\lib;;%CDSROOT%\tools\bin;%CDSROOT%\tools\libutil\bin;%CDSROOT%\tools\fet\bin;%CDSROOT%\tools\pcb\bin;%CDSROOT%\tools\specctra\bin;%CDSROOT%\tools\Pspice;%CDSROOT%\tools\PSpice\Library;%CDSROOT%\tools\Capture;%CDSROOT%\OpenAccess\bin\win32\opt
修改后PATH内容为:
    %CDSROOT%\tools\bin;%CDSROOT%\tools\libutil\bin;%CDSROOT%\tools\fet\bin;%CDSROOT%\tools\pcb\bin;%CDSROOT%\tools\specctra\bin;%CDSROOT%\tools\PSpice;%CDSROOT%\tools\PSpice\Library;%CDSROOT%\tools\Capture;%CDSROOT%\OpenAccess\bin\win32\opt;D:\MentorGraphics\9.2PADS\SDD_HOME\common\win32\bin;D:\MentorGraphics\9.2PADS\SDD_HOME\common\win32\lib;%MGC_HOME%/bin;%MGC_HOME%/lib;%MGC_HOMEBS%\bin;%MGC_HOMEBS%\lib
    英文解决办法:
You need to edit your "Path" system variable. Go to:
    Control Panel\System\Advanced system settings\Advanced\System variables
    Scroll down to a variable "Path" and click "Edit" button. Copy and Paste the value of your Path into the Notepad, and move all of the "c:\Cadence\SPB_16.3\..." (assuming your installation is in the c:\Cadence) entries to the top of the file. Then copy and paste the contents back into the "Path" variable. That should fix the problem.

网友:
    添加或更改环境变量
    1.        右键单击“我的电脑”,然后单击“属性”。
2.        在“高级”选项卡上,单击“环境变量”。
    3.        在“系统变量”列表中找到path。
    4.        单击“编辑”可更改当前变量名和值。

网友:
    反正记着把cadence的全部环境变量内容提到最前面就好了

楼主:
    嗯 ,就是这样。。。

网友:
    很好的帖子,哈哈哈!

网友A(2011-08-05):
    我还是有点不懂,我电脑环境变量的前后顺序都是按照变量名首字母排序的,变量名不改,顺序就改不了,请问变量名可以修改吗??

网友:
    请大侠们做个示范好吗,小弟们不能理解,看图示会知道,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有点不懂,我电脑环境变量的前后顺序都是按照变量名首字母排序的,变量名不改,顺序就改不了,请问变 ...

同问怎么移动,我这也移动不了

网友(2016-01-02):
    2016.1.2 蒙本帖搭救,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