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DDR2怎么用PADS走等长线啊?

楼主(2011-04-01):
pads如何走两个DDR2的等长线,一个DDR还好,现在两个DDR2走,公用的地址线和时钟线从CPU出来到两个DDR2上都要等长,等于三个点是同一个NET,请高手们分享下经验,或者给个思路,让我借鉴一下。

网友:
我的经验是, IC出来, 线走到两个DDR中间, 打孔分叉走.

网友:
一个DDR还好?怎么走的?说一下 谢谢

网友:
附件是走线指导规范 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A:
怎么没上传上去呢 奇怪

DDR2 (Point-to-Point) Package Sizes and Layout Basics.pdf

网友:
两个DDR要走T字型的走线哦,而且两边得等长

网友:
等长真的那么重要吗,我平好象都是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B:
同意二楼.

楼主:
这几天一直在琢磨,还没研究透,是在IC中间打孔,这样得一根线一根线的测量,工作量好大,有经验的高手们,从CPU到DDR2完成走线你们一般要走多久呀,一天能完成吗?

网友(2011-05-15):
遇到同样问题?
这几天一直在琢磨,还没研究透,是在IC中间打孔,这样得一根线一根线的测量,工作量好大,有经验的高手们,有什么技巧吗,提醒下

网友:
和LS的问题一样!  愁

网友:
很只好 的东东

网友:
DDR2走T型,DDR3走链状...

网友:
還是寫個小程式克服這種問題比較快

网友:
过有所学,不错

网友(2011-10-14):
pads 这个T 怎么设置啊,高手指点一下撒??

网友:
同LS问题,TKS!

网友(2011-11-14):
和LS一样的问题,焦急等啊

网友:
用PADS走这种T型线没什么好的方法,只能在中间打孔,然后导出走线长度慢慢调整。当然如果购买正版的PADS就可以设置走线的规则。曾经打电话问PADS的代理商是这样说的!!!

网友:
    不是用pin pair长度来算吗

网友:
    两个还算好的,我们还有四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二楼.

    JIMMY,这么多年,你一直在这帮助大家

网友:
    两个很简单了,4颗有点烦人!楼主学下拓扑结构!就会了!貌似,论坛有相关帖子!

网友(2012-02-21):
    学习下,谢谢资料的分享

网友:
分叉过后如何分别看长度,好像只有选择pin pair 看长度呀!

网友(2013-02-22):
無敵感謝大大的用力分享啊.

网友:
分叉过后的长度除了pin pair外还有没有更快的方法?

网友:
用焊盘(元件)作为T点,调整完后删除。

网友:
看不懂英文  悲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上传上去呢 奇怪

全英文伤不起啊!

网友:
嗨,多费劲个事儿?如果DDR2的话,原理图里把T型线里那个过孔做成一个器件,对应PCB里做个过孔当器件,就俩网络了么,找个get legth的宏好了~~如果在方便上来讲,在俩IC中间,控制线中间位置打孔,往两边走的直线距离都差不多的位置打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几天一直在琢磨,还没研究透,是在IC中间打孔,这样得一根线一根线的测量,工作量好大,有经验的高手们, ...

可以先保证t形两端是登长的然后删掉一端,最后做等长。是比较麻烦。下面的方法比较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先保证t形两端是登长的然后删掉一端,最后做等长。是比较麻烦。下面的方法比较简单。

方法

网友:
是好东西,要慢慢翻译了

网友(2013-04-09):
可以将英文转化成WORDER  ,再翻译 这样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