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9.3菜单字体小(解决了)

楼主(2011-04-01):
各位高手,麻烦指点一下,pads9.3菜单字体小(包括下拉菜单),但弹出的窗口字体是正常的,如下图:
希望能将菜单的字体设大清晰一点。

楼主: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默认那么大吧

网友:
眼神不好,带眼镜吧

网友:
呵呵,眼神不好

楼主:
其他同事装了都没这个问题,现在还找不到方法,决定重装试试,哎,又浪费几个小时。

网友:
    我在好几台机器装过,都小

网友:
    我的也是,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也许就是这样,凑合着用吧,只要安装成功就说明没有问题,好在比安装不成功要强

网友A:
    这个够大么?

网友:
    人是越来越小,现在出来的软件字体也与时俱进了

网友:
    这东西是在windows的属性里的吧,软件本身并不管这个

楼主:
    终于改决了,不是PADS自己设置问题,如12楼所说是WIN的问题,显示属性---外观----高级--项目----菜单---将字体由9改大就OK了,现在很清晰,我现在是改为10。

网友:
    13楼强,我的也已经解决了,谢谢啦!

网友(2011-10-31):
引用 网友A:
    这个够大么?

这个只是改大了图标,但菜单下面的字没有变大。按13楼说的那个只是把WIN的系统字体改大,这样一来整个系统的字都变大了,好像还是没有找到根本原因所在呀,原来9.2都没有出现这样的现像,待高手解答

网友(2012-02-01):
是呀,我也有这个问题,搞不定哦,13楼的方法我也试了,如果改大,WIN的菜单字体就会偏大了

网友(2012-03-26):
    pads有的显示不全
怎样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