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教关于sigxplorer打不开的问题

楼主(2011-04-02):
我在allegro CONSTRAINT MANGER中想打开SIGXPLORER时提示there are no voltage nets defined in this design
然后circuit extraction failed再然后让我设置板层。不知是什么原因我打开原理图看过了,电源和地都有啊,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请高手指点一下:wang8410y@163.com谢谢

网友(2011-07-11):
大哥,咋解决的啊?说明下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记得我上次已经回复过一次了,主要是因为做零件时没有设置电源引脚引起的

网友(2015-11-0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记得我上次已经回复过一次了,主要是因为做零件时没有设置电源引脚引起的

没看懂。我也遇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