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6。2上在为什么约束管理器里面挑选一个线网在brd上只能看到盘是高亮的而孔不高亮呢

楼主(2011-04-02):
   我现在使用的事16。2的版本,我在约束管理器上挑选一个线网在brd中我只能看到pin是高亮的而孔却一点反应都没有。请问我因该怎样设置。

网友:
    因为你选的是pin pair……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原来是这样啊

再请教你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brd版本显示叠层,上面应该是有etch  pin  drc  via  在我的版本上面看不到via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