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板走线问题

楼主(2011-04-02):
    请问多层板走线时电源层(是不是电源走线只能走在这层?) 地层(是不是只在这层走地线?) 信号层
请指点

网友A:
    如果是多层板,电源层和地层都最好不要走线,大面积的电源就平面,小电源就在走线层粗线或者铺小平面

网友:
    理論上是同2樓所說, 可是有些PCB面積太小, 元件太多時候(尤其是手機, PCI-Express mini card .......), 通常還是會有局部走線, 不走平面.

    如果有大於6層時候, 有些還需要用到2層GND來包夾1層重要信號(並且要算PCB走線阻抗), 例如 音源信號, USB信號 , HDMI信號, I-Q信號, LVSD信號, ..... 就是相互怕干擾.

楼主:
    大面积的电源在那一层有没有规定?还是只要不对周围有干扰就行?

网友:
    大面积的电源在那一层有没规定, 通常會是比較中間的夾層, 相對的比較中間另邊就是 GND. 如果有特殊理由要換到別層, 還是要考慮到不對周圍有干擾.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一个电源平面邻层是电源平面和地平面,参考平面是哪个?对加在电源平面和地平面的电源平面又什么要求?像电源干扰、跨分割之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參考平面要看板子的特性,舉例來說: 如果有 RF 器件存在變化會更多, RF 通常會有一塊 RF 參考用的GND(用來計算阻抗線), 再加上電源平面和電源參考的GND平面.   如果沒有RF存在, 大多數的板子, 電源參考平面會同等於電源的GND平面.
    另外有些要求嚴格的板子, 可能又會將參考的GND分開, 成為數字的GND和類比的GND, 就是為了防止共地雜信干擾.
    在這邊只能說個大概, 真正的還是要看原理圖與板子設計規範而定.

网友(2012-07-16):
    一般情况是四层板的话2、3层一层是电源,一层是地,六层板的话2、5两层电源,3或者4中的一层是电源,八层板的话2、7层是地,4、5两层是电源,没有提到的层用来走线和摆放器件

网友:
    多层板的电源线和地线最好是就近分配,然后进行分割取电源和地,确保走线最短,我个人认为在走线时最先走规则要求高的线,如果是多层板最后取地线和电源线,但是走其他线时最好把地线和电源线给留出来保证畅通。

网友(2012-08-22):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多层板,电源层和地层都最好不要走线,大面积的电源就平面,小电源就在走线层粗线或者铺小平面

受教

网友:
    多层板要保持完整的地平面和电源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