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铺铜能都铺成圆角吗?

楼主(2011-04-02):
    allegro铺铜能都铺成圆角吗?锐角可以设置铺成圆角,其它的好像不能啊!

网友:
    点右键Arc

楼主:
    右键没有这个选项呢,呵呵

网友A:
    先选择要修改的SHARP,右键选EDIT BOUNDARY,再右键选ARC,点要修改的角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选择要修改的SHARP,右键选EDIT BOUNDARY,再右键选ARC,点要修改的角就行了。

谢谢楼上的朋友,不过这样非常不好控制呢!另外问一下
1 铺铜铺成尖角是不是不如圆角性能好?
    2 Allegro加泪滴好像线宽超过一定的宽度就不加了,泪滴的形状好像不如PADS好看,而且PADS可以有多种泪滴
    3 很多人说用静态铜,静态铜不能避让怎么弄呢?难道先用动态铜,完了再转成静态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