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一个有关焊盘的问题

楼主(2011-04-02):
大家好,请教一个有关焊盘的问题,有一款板子客户要求,说插座的接地脚铺铜后要形成花焊盘, 别的元件接地脚也可以是花焊盘,但是对地过孔就不需要了,请问要怎么设置呀?谢谢了!急

网友:
要确认花焊盘不是热焊盘,应该是铺铜的效果不同。问清楚客户就好了

网友:
在铺铜的属性里面就可以设置了啊,就是全连接跟花连接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