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跟2007

楼主(2011-04-02):
各位,2009版本的文件是不是不能在2007中打开的?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
导出asc,降低版本

网友:
我也才学,之前也遇到这问题,总的原则是:版本高的能兼容版本低的,但是低版本的打不开高版本的,只有用2楼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知道了,中间还出现了个问题说是层定义不对,只能把层数设定最大,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知道了,中间还出现了个问题说是层定义不对,只能把层数设定最大,不知道这样对不对。感谢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