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具体的pcb两层板的回流路径

楼主(2011-04-02):
顶层和底层还有电源,gnd,怎么看待他们的关系,还有虚拟的回流层?在dc分析中和si分析中的区别?为什么si时要加虚拟的plane来做回流层?

网友:
两层板做SI,PI分析没太大意思。如果对SI的PI要要求,两层是解决不了问题。一般只有底速的东西太会用两层的PCB,如果是高速的,就得用多层板,再就是你的问题问得太笼统了,让人很难以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sigrity里面两层板在做si仿真时候是不是一定要加一个参考层呢?在做有没有退偶电容的pi仿真时,两层板情况下c的spice模型怎么定义其节点,要定义在参考层上吗?还是定义在gnd和vdd上面?还有做power dc时候好像不用参考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