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和15.5能同时安装吗

楼主(2011-04-02):
16.3和15.5能同时安装吗,希望哪位高手指点下方法呀!!!

网友:
卸掉低版本的licence manager ,安装高版本软件(提示安装licence也无需理会),最后安装高版本licence manager。注意每次安装一个版本时,都要完全破解后装licence。当然如果你是在高版本上安装低版本,只需安装低版本软件加破解,licence无需安装,会兼容的!

网友:
Hey !!! Thank you dsws .. for the adviced will try !!!

网友:
答案是肯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回帖!我是先装了16.3,根据网上的教程,先装了license,再装产品,
再装了15.5,建了一个指向license文件夹得环境变量
结果切换到16.3可以运行,切换到15.5说是找不到license,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要先装licence 好像上面我有强调,软件装完,破解后,在装licence!

楼主:
回复 网友A:

16.3是早装好了的!最近要用到15.5就装了,好像15.5就是建一个指向license的环境变量就行了,这样就可以用了,这算不算破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晕,破解和licence是两回事啊,破解了才能用相应的功能!licence服务不开启是启动不了软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说明我安装的那个15.5是被人破解了的?以前用15.5的时候装好了,就可以用了,好像没有破解的那一步的啊

网友:
去看看这里吧,里面有详细的破解方法,我试过N台机器没问题的。
cadence多版本破解
https://www.eda365.com/forum-view ... -fromuid-45937.html

网友:
今天是清明节了,你们回乡祭祖吗?!祭祖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不要引发山火了。

网友:
找破解版本。

网友:
谢谢10楼的,刚好需要呢,之前都没安装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