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3 光标设置问题

楼主(2011-04-02):
各位,小弟在网上搜索到修改小十字光标变满屏的方法: 在Setup->User Preference选项但我这没有选项

请教这是怎么回事?该怎么样修改?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多谢dsws的回答,我设置好后,变成这样了?如图

网友:
如果设置没有问题就是软件本身的问题或电脑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win7下,要关闭aero主题

楼主:
多谢一 支镜头的距离 的解答,麻烦说得详细一点,aero主题是哪设置?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上找win7的操作教程吧,我早把win7改成xp了,忘记了。

网友(2011-06-24):
我把allegro光标从小十字光标更改为全屏的大光标后,光标在放大或缩小的时候总是在原来的地方有个光标残影是怎么回事,移动光标没有残影,跟电脑本身有关吗?请教高手!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win7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电脑配置不够用,我在公司的电脑完全没问题,在家用笔记本就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2012-03-15):
    我也有这个问题啊。。。。WIN7的。。。怎么解决????????

网友:
    按照楼上楼上上的关闭areo主题还是一样。。。。。。。

网友:
    主要要禁用桌面元素

网友:
    看来还不能随便换操作系统

网友:
哎,我的xp也碰到这个问题,后来换了显卡就ok了

网友(2012-10-13):
兼容性问题

网友:
去把16.3的原始env文件修改一下,增加一行就没这个问题了

网友:
    见附件  勾选图中的那一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dsws的回答,我设置好后,变成这样了?如图

    https://www.eda365.com/thread-77327-1-6.html 群里面早有高人解决了

网友(2013-10-19):
看到是11年的贴子,12年还有回的,自己现在也有这问题.pcb_cursor和Openg-->disable_openg选上重启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