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异形焊盘时shape从哪里调出来?

楼主(2011-04-03):
如下图,shape用什么软件做,存在哪个路径才能关联?谢谢

楼主:
没人肯赐教啊,搞了两天还是没搞出来,于争的视频也看了,他有个.SSM的格式文件,可是16.3里根本不存在这个文件格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B:
上面就是16.3的 有这个文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就是16.3的 有这个文件的

谢谢,我再看看,希望这次不用两天

楼主:
搞定了,问题是是我打开软件时,选了flash symbol

网友:
什么啊?不懂。。

网友:
shape在打开pcb软件新建时候设定package,然后自己建立。关联需要自己在setup--user property里,path选项里面设置

网友:
自己建一个文件夹,把shape几个文件放进去,在designpath里设置好路径就可以了